[求助] 求助:怎么实现高低压的转换?单端5V±4V转换为差分1.65V±0.75V。

楼主(2015-09-23):
如题,如何按比例放大,从而实现单端信号5V±4V转换为差分信号1.65V±0.75V?采用开关电容电路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
得有0.9V和2.4V电压吧?由于低电平依然较高,反相器不行;如果是频率不高的数字信号的话,普通的level shift就可以实现。
开关电容电路的话,精度不太好控制吧。但是好在不需要新的电源产生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后都是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