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TIELOTL cel 出了问题

楼主(2015-09-23):
LVS的时候一些TIELO cel出问题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layout上这些tie cell 的Y端确实接到VDD上了,自己查下就知道了, source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些错误都出现在mem上,我在ICC里看了下看不出来和VDD short的迹象,因为在ICC里只显示了mem的fram,是不是有可能和mem内部的VDD信号short了呢?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route guide?

网友:
calibre -rve不会用?

到layout里面打开calibre -rve,然后highlight左边的那个坐标点的tielo cell的Y端,
找到相应坐标再到icc里面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真是short问题,是wire 和mem内部的vdd short了,我找了找规律,然后删了些wire之后加上route guide 做eco route后就可以了,LVS过了真是开心啊,不过有一些Check 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 NOFLOAT 和 Check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 的错误,大概有好几万个,这些该怎么确认下没有问题呢?

网友:
ignore,每个run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