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仿真求助

楼主(2015-09-23):
最近在用sentaurus  仿真bjt 热特性,总是提示 n1_msh,tdr   is not a mixed-element geometry????
这是什么呢问题呢?真心求助。。。。。。  仿真代码如下:
;DEVICE BJT
;----------------------------------------------------------------------
; Setting parameters
; - lateral
(define Lem        3.0)    ; [um]
(define Ltotal     10.0)   ; [um]
; - layers
(define Hbase  0.8);
(define Hepi   1.2);
(define Hn+   200.0);
;----------------------------------------------------------------------
; Derived quantities
(define Xe        (* Ltotal 0.2))
(define Xem        Lem)
(define Xmax       Ltotal)
(define Ybase     Hbase)
(define Xbase     (* Ltotal 0.8))
(define Yn_epi    6.0  )
(define Yepi      (+ Ybase   Hepi))
(define Ymax      (+ Yepi    Hn+))
;*************************************************************************
; Overlap resolution: New replaces Old
(sdegeo:set-default-boolean "ABA")
;****************************************************************************
; Creating epi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0.0   0.0  0.0 )
  (position    Xmax       Yn_epi   0.0 )
  "Silicon" "region_1"
)
; Creating default region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0.0     0.0  0.0 )
  (position    Xmax    Ymax   0.0 )
  "Silicon" "region_2"
)
;---------------------------------------------------------------------
;----------------------------------------------------------------------
; Contact declarations
(sdegeo:define-contact-set "emitter"
  4.0  (color:rgb 0.0 0.0 1.0 ) "##")

(sdegeo:define-contact-set "base"
  4.0  (color:rgb 1.0 1.0 0.0 ) "##")

(sdegeo:define-contact-set "collector"
  4.0  (color:rgb 0.0 1.0 0.0 ) "##")
(sdegeo:insert-vertex (position Xbase   0.0   0.0))
(sdegeo:insert-vertex (position Xe      0.0   0.0))
;----------------------------------------------------------------------
; Contact settings
(sdegeo:define-2d-contact
(find-edge-id (position (* Xe  0.5)  0.0  0.0))
"emitter" )

(sdegeo:define-2d-contact
(find-edge-id (position (* (+ Xmax Xbase) 0.5)   0.0   0.0))
"base")

(sdegeo:define-2d-contact
(find-edge-id (position (* Xmax  0.5)    Ymax  0.0))
"collector")
; Separating lumps
(sde:assign-material-and-region-names "all")
;***********************************************************************
; Setting region names
(sde:add-material
  (find-body-id (position  (* Xmax  0.5) (* 0.5  Yn_epi)  0.0))
  "Silicon" "R.epi")
; Setting region names
(sde:add-material
  (find-body-id (position  (* Xmax  0.5) (* 0.5  Ymax)  0.0))
  "Silicon" "R.Default region")
;----------------------------------------------------------------------
;----------------------------------------------------------------------
; Profiles:
; - EPI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 "Const.Default region"
"PhosphorusActiveConcentration" 5e15 )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region  "PlaceCD.Default region"
"Const.Default region" "R.Default region" )
;  base line definitions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BaseLine.emitter" "Line"
(position 0.0  0.0 0.0)
(position Xem  0.0 0.0)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BaseLine.base" "Line"
(position 0.0     0.0 0.0)
(position Xmax    0.0 0.0)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BaseLine.collector" "Line"
(position Xmax      Ymax  0.0)
(position 0.0       Ymax  0.0) )
;  implant definition
(sdedr:define-gaussian-profile "Impl.P_base_prof"
"BoronActiveConcentration"
"PeakPos" 0.0  "PeakVal" 5e18
"ValueAtDepth" 5e15  "Depth" Ybase
"Gauss"  "Factor" 0.0
)
;  implant definition
(sdedr:define-gaussian-profile "Impl.N+emitter_prof"
"ArsenicActiveConcentration"
"PeakPos" 0.0  "PeakVal" 5e20
"StdDev"  0.0875
"Gauss"  "Factor" 0.8
)
;  implant definition
(sdedr:define-erf-profile "Impl.N+collector_prof"
"PhosphorusActiveConcentration"
"SymPos" 198  "MaxVal" 5e19
"ValueAtDepth" 5e15  "Depth" 200.0
"Erf"  "Factor" 0.0
)
;implants
(sdedr:define-analytical-profile-placement "Impl.N+emitter"
"Impl.N+emitter_prof" "BaseLine.emitter" "Positive" "NoReplace" "Eval")
(sdedr:define-analytical-profile-placement "Impl.P_base"
"Impl.P_base_prof" "BaseLine.base" "Positive" "NoReplace" "Eval")
(sdedr:define-analytical-profile-placement "Impl.N+collector"
"Impl.N+collector_prof" "BaseLine.collector" "Positive" "NoReplace" "Eval")
;----------------------------------------------------------------------
; Meshing Strategy:
; EPI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SiEpi"
  0.2   0.1
  0.002   0.002)
(sdedr:define-refinement-region "RefPlace.SiEpi"
"Ref.SiEpi" "R.epi" )
; Default region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Default region"
  1.0   2.0
  0.002   0.002)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Ref.Default region"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
(sdedr:define-refinement-region "RefPlace.Default region"
"Ref.Default region" "R.Default region")
;--------------------------------------------------------------------------------
; Yepi Multibox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Yepi"
"Rectangle"
(position 0.0    (- Yepi   0.2)   0.0  )
(position Xmax    (+ Yepi   0.5)   0.0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Yepi"
  0.1   0.08
  0.05  0.02
  1.0   1.35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Yepi"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Yepi"
"MBSize.Yepi" "MBWindow.Yepi"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Nepi"
"Rectangle"
(position      0.0         (+ Ybase 0.2)    0.0 )
(position      Xmax        (- Yepi  0.2)   0.0  )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Nepi"
  0.1   0.1
  0.02  0.05
  1.0   1.35)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Nepi"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Nepi"
"MBSize.Nepi" "MBWindow.Nepi"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Region_Ybase"
"Rectangle"
(position      0.0         (- Ybase 0.15)   0.0 )
(position      Xmax        (+ Ybase 0.2)    0.0 )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Region_Ybase"
  0.1   0.05
  0.05  0.02
  1.0   1.35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Region_Ybase"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Region_Ybase"
"MBSize.Region_Ybase" "MBWindow.Region_Ybase"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Region_N+"
"Rectangle"
(position    0.0              0.0             0.0)
(position    (- Xem 0.5)      0.25   0.0)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Region_N+"
  0.2   0.1
  0.1   0.05
  1.0   1.35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Region_N+"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Region_N+"
"MBSize.Region_N+" "MBWindow.Region_N+"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N1"
"Rectangle"
(position        0.0                  (* Ybase 0.5)    0.0 )
(position      (+ Xem 0.5)            (- Ybase  0.15)    0.0  )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N1"
  0.1   0.6
  0.02  0.03
  1.0   1.35)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N1"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N1"
"MBSize.N1" "MBWindow.N1"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P_base"
"Rectangle"
(position        (+ Xem 0.5)         0.0            0.0 )
(position        Xmax            (- Ybase  0.15)    0.0  )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P_base"
  0.2   0.1
  0.1   0.05
  1.0   1.35)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P_base"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P_base"
"MBSize.P_base" "MBWindow.P_base"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Region_N+junction"
"Rectangle"
(position     0.0            0.25             0.0)
(position    (- Xem 0.5)     (* Ybase 0.5)   0.0)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Region_N+junction"
  0.1    0.02
  0.05   0.02
   1.0   1.35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Region_N+junction"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Region_N+junction"
"MBSize.Region_N+junction" "MBWindow.Region_N+junction"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MBWindow.Region_N+pjunction"
"Rectangle"
(position    (- Xem 0.5)             0.0             0.0  )
(position    (+ Xem 0.5)        (* Ybase 0.5)        0.0 )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ize.Region_N+pjunction"
  0.1    0.05
  0.05   0.02
  1.0   1.35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MBSize.Region_N+pjunction"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Place.Region_N+pjunction"
"MBSize.Region_N+pjunction" "MBWindow.Region_N+pjunction" )
;Build mesh
;(system:command " snmesh bjt_msh")
(sde:build-mesh "snmesh" " " "n1_msh")

DEVICE BJT  {
File {
   * input files:
   Grid=   "@tdr@"
   Parameter="@parameter@"
   * output files:
   Plot=   "@tdrdat@"
   Current="@plot@"
}
electrode {
      { name="emitter"         voltage=0.0   }
      { name= "base"           voltage=0.0   }
      { name= "collector"      voltage=0.0   }
}
Thermode{
       { Name="collector"  Temperature= 300  SurfaceResistance=5e-4 }
}
}
File {
       Output= "@log@"
}
System{
        Vsource_pset   Vdd (dd 0) { dc=0.0 }
        Vsource_pset   Vcc (c 0)  { sine = (0.0  2.5  1e+9  0.0  0.0) }
        Resistor_pset  Rb  (dd b)  {resistance =20k}
        Resistor_pset  Rc  (dd c)  {resistance =300}
        BJT bjt ("emitter"=0  "base"=b  "collector"=c )
}
Physics(MaterialInterface="Silicon/Oxide"){
charge(surfconc=5.e10)
Traps(Conc=5 EnergyMid=0 Acceptor #FixedCharge
)
}
Physics{
    Recombination(SRH(DopingDep TempDep) Auger Avalanche)
    Mobility(DopingDep CarrierCarrierScattering HighFieldSaturation)
    EffectiveIntrinsicDensity(Slotboom)
    Thermodynamic
    AnalTEP
}
Plot{
    eDensity hDensity
    eCurrent/Vector hCurrent/Vector Current/Vector
    eAvalanche hAvalanche
    eVelocity/Vector hVelocity/Vector eMobility hMobility
    eLifetime hLifetime
    LatticeTemperature
    ElectricField/Vector
    eQuasiFermi hQuasiFermi
    Potential Doping SpaceCharge
    SRH Auger Avalanche
    DonorConcentration AcceptorConcentration
    EffectiveIntrinsicDensity
    TotalHeat eJouleHeat hJouleHeat RecombinationHeat ThomsonHeat
}
Math {
   Derivatives
   Avalderivative
   NoCheckTransientError
   Extrapolate
   BreakCriteria{LatticeTemperature (maxval=1688)}
   RelErrControl
   Notdamped=50
   Iterations=50
}
solve {
     Poisson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Temperature }
     Quasistationary( InitialStep=0.1 MaxStep=0.25 MinStep=0.0001
                      increment=1.5 Goal{ Parameter=Vdd.dc Voltage= 9.0} )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

     NewCurrentPrefix="transient_"
          Transient ( InitialStep=5e-10 MaxStep=1e-9 MinStep=5e-13 Increment=1.5
                 InitialTime=0     FinalTime= 100e-9 )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Temperature }

              Plot (Time=(9.8e-9; 20e-9 ) noOverwrite)}
}

楼主:
真心求助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在线等好心人解惑

楼主:
有什么结果吗?

网友(2015-12-01):
我用sentaurus2010.03版本,遇到同样的问题。按默认mesh之后,先在File里面save model,再save boundary, 再点击菜单栏的保存按钮,就有_msh.tdr文件生成,仿真没有问题。个例仅供参考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mesh后保存为band.tdr文件后就能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