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于verilog中mem的问题

楼主(2015-09-23):
reg[15:0]   MEM[3:0];

MEM[WADDR_gray] <= WDATA;

assign  #1  RDATA = MEM[RADDR_gray];

这几个语句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定义了4个16位的寄存器,将WDATA赋值给寄存器?

那RDATA读出来的值是什么值?

楼主:
……求解释……求大神解释

网友:
把WDATA 写到MEM[WADDR_gray]地址中,把MEM[RADDR_gray]地址内容读到RDATA

网友:
可以把MEM[3:0]看成是一个4*16bit的RAM,这片RAM有4条地址总线,16条数据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