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fix eco tinming

楼主(2015-09-24):
請教各位若某些module 裡cell 高度和top 不同
如何在top 用pt做fix setup ,hold時
使用正確的std cell

网友:
设置某些不用或者不合适的为dont use。(set_dont_use /pt_dont_use)  然后用fix_eco_timing  应该就可以的吧

网友:
对, pt里面也可以设 dont use的,

楼主:
但這樣top 和submodule 就不能同時解timing 了

楼主:
但這樣top 和submodule 就無法同時解timing 了

网友:
你submodule先修呗,不然很麻烦喂。

网友:
分开来修啊,各个模块修各自的,  然后top上再修 ,子模块可以先抽象成db格式,集中修top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