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点对点用以太网的求救,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9-24):
各位神仙,小弟有个问题求救
请问如果我点对点使用以太网,MAC用IP核,关于UDP/IP的问题,网络层不用做行吗???
只做UDP,那么网络层怎么处理?
是不是必须做网络层啊,即使点对点

网友:
当然可以不用了呀,以太网是2层的,上面什么数据都可以打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