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六层金属和四层金属的区别

楼主(2015-09-24):
对于只有 std cell的一个设计,用六层金属,80%的面积利用率可以跑通,但是如果采用四层金属的话,60%的面积利用率都还是有绕线阻塞问题。1.是否六层金属和四层金属会区别这么大?
2.四层金属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3.六层金属改四层,面积一般会增大多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望指教!!!

网友:
route资源减少了,自然就容易route不通啊,一般面积在10~20% 左右,case by case

4层金属属于route资源比较少的了,利用率基本很难超过80% , 你还要打power占用一些吧

网友:
你std cell要占一层把, 4层的话那你就只剩3层了,而且有个方向只有一层
而6层金属你有5层绕线,差不多绕线层次翻倍了,当然差别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