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C的测试

楼主(2015-09-24):
TDC测试时,如何算出TDC的最小分辨率

网友:
可以加一对频率略有不同的方波,比如1MHz和0.999MHz.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时间域的ramp信号,周期是1KHz。扫描TDC得到输出code,对应到ramp的斜率即可。这里需要调整ramp的周期小于TDC的最大输入范围。

网友:
如果你的TDC能够覆盖一个周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周期内TDC持续的多少个0和多少个1,信号周期除以总的count数,就是TDC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