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楼主(2015-09-24):
请问怎样把markwaring层一次全部去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each(shape geGetWindowCellView()~>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mark" && shape~>purpose=="drawing"
         dbDeleteObject(shape)
     );when
);forea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不是要代码,只是想请教在界面上怎样操作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LSW:Edit-->Set Valid layers...点击该层旁边的框设为有效,确定退出!将除该层外的Layer和instance设为不可选,然后再layout上全选删除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