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已解决]via notch

楼主(2015-09-24):
在route_opt优化后,verify_zrt_route无错误,但导出gds文件在calibre中出现drc错误。类型为孔所在的金属层与斜边的金属层不满足最小距离。想请问下在布线优化中怎么优化掉这种类型的错误。

网友:
挺奇怪也挺麻烦的问题, 请问多么? 少量的话手改吧,换个via或者补块金属上去,  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同一个CEL,有些有这些问题,有些又没有。六十几个。只有手动改这个方法吗?  gsmc .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方法给自动在出现这种问题的地方覆盖一层金属!

网友: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 试试吧

可能是via1 打在pin的位置不够好引起,是vsi的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   这条命令不懂,是ICC命令? 还是calibre 命令。

网友:
icc里面叫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M1 via_wire_standard_cell_pins}}

是verisilicon的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问题解决了。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用的命令是: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 {{m1 via_wire_standard_cell_pins}}

不是很清楚用的是不是verisilicon库!

网友:
解决就行啊,   你这个是2013.03左右的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