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switch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现在有一个多电压域设计,需要加入power switch ,我的步骤是先载入UPF,定义power switch,然后map power switch,然后creat power gate cell,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power switch instances 都associate不上我在UPF中定义的power switch,请问我这样在ICC中的步骤正确吗?
不能associate的原因一般是什么?
定义power switch的命令应该是没用错,在公司用公共服务器上网,不方便把命令发上来

网友:
可能是upf写的问题,

但实际上前端网表里面的powerswitch就是一个cell而已, 直接创建也行,虽然不太规范,
把in,out net写清楚即可
后端根据这个cell进行扩展成array或者ring,

正确的map到该cell 还是前端综合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综合出来的网表并没有switch cell,map的时候其实在版图里面也还没有实例化,而是在map完了之后,在电源网络规划之前,
用creat——cell实例化了这些cell,然后通过set location摆放,做成array的,这样的流程合理吗??

网友:
可以,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只要mtcmos的控制信号连接正确就行

网表里面map不出来,就只能后端自己搞了,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先在在check_mv_cel 的时候报错,说是它的VDDG,也就是链接顶层电源的一端,从版图上明明已经打孔连上来了,但是报错说是无法确定它的连接,原因是parent power switch没找到,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些instance没有associate到我设置的power switch的原因

网友:
你是说save_mw_cel吧,  看来还是upf 使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写错了,现在check_mv_design -power_nets 的时候会报错,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G on cell XXX , failure reason : no parent power switch for switch cell instance
然后,associate_mv_cells的时候,会提示8503 power switch instances not associated with any UPF power switchs
就感觉是,我在UPF中定义的power switch 并没有与我create cell实例化的power gate cell联系起来,你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check_mv_design很多error,warning需要自己去waive的, 不是所有error都要紧的
自己确认ok就行了

网友:
power switch cell 没指定成功

网友(2022-09-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