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erilog编程中乘法器和加法器位数不断增多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用verilog实现一些DSP系统的话,为了保持一定的精度,内部乘法器和加法器的位宽随着不断的运算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样就会限制整个设计的critical path delay,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瓶颈吗?

楼主:
希望有前辈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UND and SATURATION,保持精度去掉冗余位数,判断饱和

网友:
如果只是critical path过长而导致频率上不去,是不是可以考虑用pipeline技术优化时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dynamic range analysis呢,比如固定留10位给小数,整数部分的位数根据分析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确定,这样保证没有一个bit会浪费掉。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推荐一些有关的资料学习一下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pipeline我也知道,主要还是想搞明白位数累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我没有,你说的已经接近答案了,比如,无符号数1位整数10位小数的两个数相乘,结果22位,2位整数20位小数,这时候小数部分10位就多余了,四舍五入成10位小数,但是这样,会有进位加1,要不要整数位扩展一位?有符号数如何做?饱和之后取什么值?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思考下,动手写写仿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