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24):
我在.cdsinit文件中设置了一些快捷命令,为什么无法使用啊?求高手帮忙。

网友:
這應該寫在lebindkey裡面吧

网友:
两对引号之间缺空格。

  1. hiSetBindKey("Schematics" "Shit<Key>F9"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有冲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空格没有关系,加了跟没加一样都没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冲突,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建议,在生成一个bindkeys.il文件,然后改,添加,最好在.cdsinit 文件里面使用load方式来做。

楼主:
该问题解决了,将.cdsinit和leBindkeys.il两个文件拷贝到自己目录下,在leBindkeys.il文件中添加自己需要的快捷键,在.cdsinit文件中load一下就好了,记得重启icfb,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leBindkeys.il文件和.cdsinit文件是从哪里找来的?我找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find一下就知道了,注意一下权限

网友:
回复 网友D:

   .cdsinit是在自己的根目录下的,有可能是自己权限的,也有可能是link别人的。.il文件是自己save的,在LSW串口 option菜单的Bindkey... 选项就可以打开Bindkey Editor对话窗找到相应选项save一个自己的.il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