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模块的输出怎么做FFT仿真?

楼主(2015-09-24):
关于。delta sigma ADC模块的输出怎么做FFT仿真?看了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书中的代码,但是不太理解里面用到的函数的意义。
想用MATLAB做FFT,但是对具体的流程不太熟悉,所以无从下手啊。各位大大,我已将仿真输出的曲线导出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啊

网友:
对数字的信号求FFT 啊,然后平方求power, 在去找signal power

网友A:
直接在ic615里就直接可以做ff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会做FFT啊,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虚拟机里面的是ic5141,所以没办法。

网友:
fft是什么

网友:
hspice has fft function can use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ic615里就直接可以做fft了

老哥,615怎么做ff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