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error, Non-PG port Q is driving PG net gnd(MWDC-200)

楼主(2015-09-24):
ICC的error, save cell 的时候报的错误, Non-PG port Q is driving PG net gnd(MWDC-200), 这个Q是rom的输出端,这个怎么解决??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帮忙啊!~
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mw 有点broken了, 退出重来吧,建议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个(MWDC-200)的问题。发现是网表不对。

网友:
重新来就好了, 网表的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我的设计就是需要存在这样的error,请问怎样才能忽略掉这个error然后可以保存可以继续啊?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个(MWDC-200)的问题。发现是网表不对。

怎么才能说是网表的问题呢?我目前也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