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verify_pg_nets时报错,vdd和gnd的net有floating pin

楼主(2015-09-24):
ICC中,verify_pg_nets时报错,vdd和gnd的net有floating pin, 但是用check_mw_design -power_nets的时候显示电源线都连上了,最好verify_lvs的时候,说有的node的电源vdd, gnd是open net, 这个怎么解决啊??

肿么办,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以verify_pg_nets 为准
check_mv_design 是low power,multi-powerdomain设计用的,一般single power domain不用的

verify_lvs结果也可以,但是显示起来是一片白花花的,没太多参考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有floating pin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具体看啊,  followpins没打完整要补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补啊??好多vdd,gnd都是floating pin..lvs过不去,提取的网表好多gnd,vdd悬空,怎么处理啊?

网友:
先derive pg,然后看error browser,把error view load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