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享一道面试题,全X公司的·,关于时钟处理的。

楼主(2015-09-24):
如题:一个准确的时钟clk1,一个不准确的时钟clk2,clk1.clk2是相同频率,如何用clk1校准clk2?今年考到的。

网友:
clk2上dcm的输入端,同时将clk1接到dcm的反馈端,这样行不?

网友:
同楼上,你看一下DCM IP的使用,有个时钟参考输入,可以输入标准时钟。

网友:
这不全志么- -楼主面试过了么?

网友:
把标准的时钟分频,然后用要校准的时钟去计数,然后根据计数值调模拟的OSC电路,比如标准时钟用256分频,则校准的时钟去计分频后的时钟的一个周期也应该为2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找工作的,只是看到了,然而不会做,想知道答案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分别将CLKFB_IN和 CLKIN_IN实例化成标准时钟和待校准时钟,对吗??输出还是CLK0?

网友:
前几天做过,不会没答

网友:
校准的意思不是每个周期都校准。如果每个周期都校准,为啥不直接用clk1.我的理解应该是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时钟的稳定度是不变的,算出2个时钟的频率偏差,然后进行补偿。

网友(2015-11-24):
想了一下,可不可以用两个时钟做dpll,两个时钟相与产生脉冲,再根据这个脉冲来控制clk2,最后将这个时钟输出?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