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6 stripe下面的congestion怎么解?

楼主(2015-09-24):
上图是CTS之后出现的congestion,大部分都是在metal 6的stripe下面,这种congestion要怎么解呢?
如果不让metal 6下面不放std cell,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太好,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别的地方density变大,这个要怎么解?
求建议!!!!

网友:
followpin via打少些,比如80% 这种

你什么工艺,一共就6层metal么,也可以减少power ,

网友:
把TAP cell 移到power net 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