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提示错误

楼主(2015-09-24):
在运行lVS之后没有提示已经成功,但是没有生成状态文件!这个是什么问题?
小弟在线等

版图

版图

原理图

原理图

仿真设置

仿真设置

提示仿真完成

提示仿真完成

提示没有文件

提示没有文件

不能查看结果

不能查看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卡在这里了!在线等,各位大神的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在线等大神

网友:
先把 assura_tech 这个库加上再说

网友(2015-10-28):
warning不是说了没找到assura_tech.lib么?是路径不对?还就没有这个文件,lvs没跑下去当然不会生成结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