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亚稳态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24):
想问下,如果一个design中只是同步电路,没有异步的;然后setup和hold也全部满足,那么还有可能产生亚稳态么?

网友:
亚稳态啥意思?

网友:
不太可能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会的 是不会出现亚稳态的意思还是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话真是言简意赅.....

网友: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到达一个可以确认的状态。 使用两级触发器来使异步电路同步化的电路(一位同步器),只能用来对一位异步信号进行同步。 两级触发器可防止亚稳态传播的原理: 假设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不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它在第一个脉冲沿到来后输出的数据就为亚稳态,那么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之前,其输出的亚稳态数据在一段恢复时间后必须稳定下来,而且稳定的数据必须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如果都满足了,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时,第二级触发器将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其输入端的数据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亚稳态永远无法消除,只能控制其概率低于某个值。在低于此值以下的设计可以认为是不会出现亚稳态。你说的情况,可以认为不会出现亚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还有,你的头像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