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和Routing 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指导router只选用固定的/指定的 pattern shape 进行布线呢? 可不可以通过自己写LEF的方法来实现呢?

网友:
没搞懂你的意思, 自己写肯定很麻烦

楼主:
sorry,没表达清楚。举个例子。
比如在Metal2, 我给出了20种不同的polygon 的形状。这些polygon可能是从之前的layout中抓出来的。我希望工具只用这20种polygon进行布线,而不是随意的生成其他polygon进行布线。
我想问,可以在tech lef 中规定出这20种polygon的形状,然后强制工具使用么?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要和eda tool的研发来讨论, 像我们应用pr工具的人来说,对这个细节是很少考虑的,也不会考虑

楼主:
谢谢,只有先问问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再问一下,LEF file 中有哪些Statement可以控制或是影响PR tool 生成的绕线的形状呢。

网友:
普通的route都是长条形的,不知道你说的pattern是什么意思? 20nm下的double patter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下图中,我希望指定的pattern shape 就类似P1 和 P2 这种普通的绕线。

网友:
wire不都是这样的么, 没看明白

网友(2018-03-19):
回复  icfbicfb
例如下图中,我希望指定的pattern shape 就类似P1 和 P2 这种普通的绕线。
引用 网友B:

    所以真可限制走线只有 "P1  P2 " 吗?

我想到是或许一般 routing 如果你要只有直线, 那或许可以限制多少 um 就跳层 ..
不过 一般 place routing 都是使用 权重概念 .
不论 PCB auto routing 或是 asic .
标准来说都是横跟直分开 . 但是 algorithm 写法可能就进绕 .

但是, 限制越多越难绕 .
有时可能是 routing 後
拆掉

再重 try ..

try 多次才可能 各方面都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