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楼主(2015-09-25):
怎么样去选择开发板的好坏?

楼主:
求助各位FPGA高手了,谢谢

网友:
xilinx 选 avnet digilent 或者官方
altera 选友晶或者官方

网友:
尽量官方板子。
其他即使官方合作伙伴的板子质量都参差不齐。

网友:
怎么选还是决定你对这方面的了解程度,你不能直接选个开发板你什么也不懂,或者是这方面只是一点也不了解,这就对你来说知识跨度太大,就是有资料或者教程,你也未必能很快了解,没有人指导你。问题积累多了,就没有信心了。比如说我刚开始选的qs-pte9,我以前是在pc做图像开发的,而qs-pte9是一款开发过程和pc很相似,这就是很好的过渡了,且第一次接触不用考虑太多移植,底层开发,当然这后来在学习,主要是一步一步来

我记得明德扬的视频有一个相似的项目,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