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53页 看等效电阻 求指教

楼主(2015-09-25):
拉扎维53页 从源极看电阻 从漏极看电阻,我想知道就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什么规则? 从哪看到哪?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从源端看到的电阻,和到地的电阻,可以画个电信号模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公式是在不考虑沟道长度效应和体效应的情况下得到的,实际上,这两个效应都是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看了后面的内容 有点头绪了 决定不用这法子 功力不到 我还是老老实实推公式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电路别死推公式,注重应用才是硬道理,模电是一门工程性很强的课

网友:
所谓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   都是小信号模型推出来 然后记住的 下次你就可以说  哦 往下看 阻抗是这样·····

网友:
主通路上电流相同,Rs上电压I*Rs,mos管Vgs=I*1/gm,输出点I*rd,一比就是rd/Rs+1/gm
其实就是玩了点数学技巧,做起电路来p用没有,完全是用来显得书逼格高一点

楼主:
受教了 不过模拟电路不推公式怎么行?我师兄一直说 最好把公式走一遍啊

网友:
画出小信号模型,利用KVL和KCL推导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