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里面用report_constraint和report_timing报出的transition值不一样【已解决】

楼主(2015-09-25):
用Primetime 做 postlayout sta时,report_constraint和report_timing报出的transition值相差很多,report_constraint的值更悲观一些。难道这两个命令报出来的不应该是一样的吗?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我用的这版pt的bug? 我的pt版本是J-2014.06-SP3。谢谢。

下面是一个例子,用report_constraint报的时候,其中一个pin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的transition是0.328ns.

pt_shell>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nosplit -max_transition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Pin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0.250       0.328         -0.078  (VIOLATED)
   .................

###############################################################
###############################################################

改用report_timing, 同一点(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报出来的trans值是0.223ns:

pt_shell> report_timing -from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path full_clock_expand -trans -net -cap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lk_master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0      0.000
  clk_sys (in)                                   0.000      0.000 &    0.000 r
  clk_sys (net)                  2    0.104
  ...................................................................
  inst_regmap/CLKNV16_G2B1I11/ZN (CLKNV16)       0.223      0.142 &    1.596 r
  inst_regmap/xosc_sys_G2B14I11 (net)
                                36    0.352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EDSNQV1)          0.223      0.002 &    1.597 r
  inst_regmap/mcsm2_reg_1_/Q (EDSNQV1)           0.248      1.152 &    2.750 f
  inst_regmap/mcsm2[1] (net)     1    0.024
  U268/Z (BUFV3)                                 0.441      0.525 &    3.275 f
  mcsm2_buf[1] (net)             1    0.204
  mcsm2_buf[1] (out)                             0.441      0.000 &    3.275 f
  data arrival time                                                    3.275

网友:
用这个 get_attribute $pin_name actual_fall_transiton_max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出来warning说没有这个attribute, 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可以确定transition吗?

pt_shell> get_attribute [get_pins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actual_fall_transiton_max
Warning: Attribute 'actual_fall_transiton_max'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pin (ATTR-1)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我遇到不一样的情况是,我在ICC中fix transition,然后用report_timing报出来跟report_constraint不一样,是因为工具还没有准确计算好fix之后的情况。需要update一下,然后就一样了。

网友:
谢谢!试了一下,出来warning说没有这个attribute, 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可以确定transition吗?

pt_she ...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大概写了下,list_attribute -class pin application 你看下

楼主:
回复  ljianlin

    应该是一样的。我遇到不一样的情况是,我在ICC中fix transition,然后用report_t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印象中以前在pt里面报的也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没有用pt,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在没有修max_trans之前报的就不一样。看了前面另外一个回复,觉得有可能是falling edge 和 rising edge 的transition time 不一样造成的,让我做点实验再上来汇报

楼主:
我这是大概写了下,list_attribute -class pin application 你看下
引用 网友B:

谢谢!用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是falling edge的transition比较大,看来是rising edge 和falling edge 的transition不一样造成的,问题解决了。

pt_shell> get_attribute [get_pins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actual_fall_transition_max
0.327855

pt_shell> get_attribute [get_pins inst_regmap/mcsm2_reg_1_/CK] actual_rise_transition_max
0.222971

网友(2016-08-15):
Hi, How to learn prime time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