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控制时钟树中插入的cell类型

楼主(2015-09-25):
生成时钟树之前,我在set_clock_tree_reference中设置了-reference为clkinv和clkbuf,但是在clock_opt之后,为什么在时钟树中还会有普通的buffer和inverter呢?求高手告知

网友:
应该不会啊, 你report_clock_tree -settings 看看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我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