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面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25):
面试官说这种没有EA的BGR负反馈深度有问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这种结构了,但我自己推导到的环路增益是ro/re,考虑Q的发射极阻抗比较大,这个环路增益比1小很多应该可以保证吧?
另外,我认为E极看下去的阻抗比较大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面试的咋说就咋说啊

网友:
1: LOOP gain 肯定大一点好!
2: Re分析的完全没有道理

楼主:
    我现在有些混乱了  环路增益到底小好还是大好?超过1的话  难道不会有震荡的危险吗?但是拉神反馈那一章又说环路增益大一点才能保证闭环增益的精确度······re应该是什么量级的阻抗?

网友:
1\由于反馈回路为正反馈,所以环路增益必须<1
假设M1和M2相同(gm1=gm2),M3和M4相同(Im3=Im4),则环路增益为
Aloop=(1/gm2+1/gmQ)/(1/gm2+1/gmQ+R1)<1
2\这种基准电路不常用,但是它的各种变形结构被广泛使用,也可以做到较高的PSRR。

楼主:
1\由于反馈回路为正反馈,所以环路增益必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前辈写的公式我可以看明白,PSR需要在输出端做文章,这里我不太明白的是环路稳定这方面的,您的这个loop gain是把Q的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re看做是1/gmQ,因为之前没怎么做过BGR,对BJT也不是很了解,请问,这个re通常数量级是多大?几K或者几十K?上面这个式子的前提是M3和M2的ro比较大,这样在计算负载阻抗时只要从一个方向看过去就行,不需要考虑ro,如果re比较大的话,忽略ro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
另外,就这种结构来说,按照推导的loop gain, R1看来还不能选的太小否则无法保证足够的负反馈深度吧?

楼主:
顶一下  有高手能帮看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 R1看来还不能选的太小否则无法保证足够的负反馈深度吧?”这句话是对的! R1是不能选择选择很小的,但是人们忽略这个问题或者说不会引起问题是!
一般一条支路Ibias取值几uA-20uA,最多100uA吧(其实很少见了),如果你取值大于10mA,也就是说这时R1很小,你去分析能得出“无法保证足够的负反馈深度”的结论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 R1看来还不能选的太小否则无法保证足够的负反馈深度吧?”这句话是对的! R1是 ...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给自己挖坑的感觉,因为我用的没有EA的BGR,但是又不是教科书上那种非常简单的PTAT方法,旁边多了一条负反馈环路,面试官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结构比那种简单的要好,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给面试官推一下两种情况下的负反馈深度,其实我之前从来没仔细这么想过,当时推的时候卡壳了,回来自己静下来再看看才算弄的比较清楚

网友:
看了还是感觉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两个BJT的电阻应该不同,一个是1/gmQ,另外一个应该是1/gmQ*n。   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是的  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1/gmQ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  在有电阻的那条支路下BJT是N个  如果认为不一样的话在估算环路增益的时候又不太好比较了

网友(2016-12-2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么?

网友(2023-09-05):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前辈写的公式我可以看明白,PSR需要在输出端做文章,这里我不太明白的是环路稳定这方面的 ...

楼主这个环路增益怎么求出来的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