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电容阵列采样过程 上极板采样和下极板采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25):
SAR ADC电容阵列采样过程  上极板采样和下极板采样有什么区别???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极板采样会有电荷注入的问题,高精度的一般采用下极板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看到好多论文 都是采用上极板来采样。。。10bit

网友:
回复 楼主:

   10比特可以上极板,但是12比特以上一般用下极板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你

网友(2016-11-21):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得是,一般低位低功耗通过上极板采样,节省一些开关功耗;但是上极板采样时,顶极板电容阵列的寄生电容会直接储存和Vin相关的电荷,会引入非线性。下极板采样避免了这个问题,有助于提高精度。但是我之前还没注意过究竟多少位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位和12位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吗?是答主你的经验呢,还是有论文分析?

网友(2017-12-04):
SAR ADC电容阵列采样过程 上极板采样和下极板采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22-07-05):
书上有推导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推导

请问哪本书上有呢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推导

哪本书上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