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前辈我有个关于BGR的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15-09-25):
输出电压在2V的时候开始工作,如果想让电路在1.5V-1.6V的时候开始工作需要怎么做呢,刚接触模拟电路,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
用运放的可以。

楼主:
回复 2# lwjee 您的意思是自偏置的只能是这样了是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与这个带隙基准的最小工作电压有关,这种结构的最小工作电压应该大于1.5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应该也可以低一些,比如你把W都改大10倍。

楼主:
回复 5# lwjee 恩,谢谢

楼主:
回复 4# 渡渡  我是想让工作电压降低一些,我刚接触不久,想知道降低工作电压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想到是用低阈值的晶体管,尽量减小过驱动电压,或者换成低供电电压的带隙结构。

楼主:
回复 8# 渡渡 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