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6 + MMSIM 141 安装

楼主(2015-09-26):
1资产
RHEL 6.5 64位操作系统下安装Cadence IC6.16 和 MMSIM13.1,按照min4max的方法(见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Cadence IC616能够正常启动,并且可以在ADE L Editing中编辑原理图,见下图:

使用ADE L进行DC稳态工作点仿真时候,收到提示:
ERROR<ADE-3036>: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            >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见下图:

按照错误提示,在Setup->Environment中查看userCmdLineOption域,默认为空。
按照给出的另外一条途径,cd 进入netlist文件夹,运行 runSimulation文件,结果提示:
./runSimulation: line 2: spectre: command not found. 见下图:

查看 runSimulation文件内容为:

# runSimulation scripts generated for spectre interactive are not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command line.
spectre input.scs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mpssession=spectre0_10609_3 -format psfxl -raw ../psf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64

搜索到spectre的路径为 /opt/cadence/MMSIM131/bin 或 /opt/cadence/MMSIM131/tools 或 /opt/cadence/MMSIM131/tools.lnx86,并且在min4max提供的脚本文件cadence 中包含MMSIM环境变量设置语句:
export MMSIMHOME=$CADHOME/MMSIM131
export PATH=$MMSIMHOME/bin:$MMSIMHOME/tools/bin:$MMSIMHOME/tools/spectre/bin:${PATH}

其中,CADHOME=/opt/cadence

本人在根目录 / 下面创建路径 /opt/cadence用于安装IC616和MMSIM131,并且将工程文件夹创建在同一目录下,见下图:

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ERROR <ADE -3036>的问题,但还是没能找到一套可用的解决办法,现将我的详细情况贴在这里,望各位朋友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知道怎么解决的哥哥帮帮忙啊啊,写作业急等。。。

网友:
Did you install gcc and g++ in RHEL

网友:
try add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X11R6/lib:/usr/lib:/libCDSHOME/tools/lib

网友:
hello friends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censtos 5.11.

i tried to add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X11R6/lib:/usr/lib:/libCDSHOME/tools/lib

but it is not solved the problem

网友:
還算順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方法尝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哦。电路编辑都可以,就是多模仿真的时候无法执行,哥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安装的教教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希望能一起解决,共勉~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这个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是还没没想通。
1.最开始用ic51+51自带的spectre,source了icfb配置和pdk的配置之后就出现你这样的问题,无法仿真,不出log。
也run过runSimulation,报maxw 5的错误,一头雾水。
2.无意中把测试仿真精度moderate改成librel,结果可以出log了(这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太诡异),但是报库方面的问题,用了LD_LIBRARY_PATH也无解,初步怀疑是spectre与系统(centOS6.5)冲突。
3.换用MMSIM13+ic51,还是不能仿真不出log。头破血流中。无意发现source了icfb后which spectre正常,但是随后source pdk的shell再which spectre报库错误。于是把问题定位到pdk.csh,最后注释掉里面的AUTO_64_BIT NONE就可以跑仿真了(icfb的shell里面有AUTO_64_BIT ON)

你的情况可能跟我不一样,供参考吧。
个人觉得好像还是spectre/MMSIM没装好或配置好或者和PDK等起了冲突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i changed my linux distribution because i was' t able to launch SPECTRE on centos 5.11.

Maybe due to an error on configuring my bashrc file, but i am not sure.

So i installed before cadence on ubuntu 12 with suggested additional packages which you can find on some online guides.

At least i reinstall all cadence products.

Good look

网友:
export MMSIM_ROOT="/opt/cadence/installs/MMSIM141"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网友(2015-11-04):


网友(2016-10-12):
我用的是打包的虚拟机安装的cadence ic616 请问安装好后怎么启动ic616啊 在终端中输入什么 小白一个 求解答

网友(2016-11-24):
centos有时冲突,我现在还是用RHLE

网友(2017-12-06):
有人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3-04-16):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这个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是还没没想通。
1.最开始用ic51+51自带的spectre,source了i ...

我去试试,你说的这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