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如何进行浮点运算

楼主(2015-09-26):
FPGA 如何进行浮点运算

网友:
使用IP吧

网友:
应该是浮点运算的定点处理把

网友:
使用过IP,就是耗资源多些

网友:
先整体乘以倍数,再运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移位法可以,查找表也可以,精度有要求的话,浮点数先转定点数,算完后再转成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