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手动连线,加via?

楼主(2015-09-26):
如题,现在做drc检查,最后还剩2条short错误,请问ICC中能否手动连线,加via,我想先把错误的连线删掉,然后手动连线,求高人告知!

网友:
直接画啊
Edit -> create -> Custom Wire...

网友:
左侧侧边栏的advanced route tool(delete tool下面那个图标)的第一个选项,选择之后,左上角会出现画线的一些选项。

网友:
create_net_shape ,   icc的 create 菜单里面有很多种画线,via的方法,熟练的使用一种就不错了

网友A(2024-11-21):
请教一下,我现在需要把手动创建的VDD VSS的port连接到power ring上,但是手动连线的话,wire不能从port开始画,不能与port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现在需要把手动创建的VDD VSS的port连接到power ring上,但是手动连线的话,wire不能从port开 ...

使用约束:connect_net VDD [get_port VDD],然后在手动画线,就可以连接port和wire了,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现在设计会报错:
Error: Port VDD(0xe92f) of hier cell 'gm_digital'(0x1400) is reachable from the hier net net1(0x1580d), but the hier net is not reachable from port. (MWDC-112)
Error: Power port VDD(0xe92f) of hier cell 'gm_digital'(0x1400) connected net net1(0x1580d) not with Power type. (MWDC-199)

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