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5-09-26):
在做LVS的时候明明原理图与版图中管子的尺寸相同,但是LVS还是提醒我尺寸不一
PS我原理图的尺寸是后改的,这是为什呢?具体见下图所示

网友:
查网表吧。

网友:
重新提一下网表

网友:
有些做得不好的PDK,在电路的symbo显示的尺寸并不是准确,你可以选中管子查看它的属性,就知道管子的真正尺寸了,或者重提网表,可以从网表上看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觉自己问的问题好二逼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PDK的问题,你确认一下,提出的网表是不是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重新抽了一下网表就okay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从新提取一下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