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导出hspice网表有些奇怪

楼主(2015-09-26):
在ADE里面选择simulator为HSPICE,然后creat网表,使用hspice运行后出错。我看了看网表,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里面的电容和电阻是这样定义的:xc0 net066 out1 cpip 9.614e-12 M=1 W=100e-6 L=133e-6

cpip是模型文件里设置好的子电路,那个9.614e-12是该电容的值。按照hspice调用子电路的写法,不应该这样写吧!这个值完全就是多余的,因为根据后面那些参数(M,W,L)带入到模型文件中的子电路中去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容值。如果把那个9.614去掉,可以仿真正常,但是每次都这样太麻烦了。我查了eetop上类似的资料,也有人有类似的问题, 但都没有一个解决方法。有大神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法吗?cadence中可以设置生成的netlist的格式吗?

网友:
前面的问题,我不清楚为什么。
回答你的:
cadence中可以设置生成的netlist的格式吗?
--------------------------
可以设置生成Spectre的格式。
当然,你也可以抽取为Verilog的Netlist。

网友(2016-07-22):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virtuoso可以生成hspiceD的网表,检查一下版本吧。或者CDF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