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primetime 安装破解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9-26):
使用系统为unbuntu15.04   scl_v11.5

破解生成license后,设置完环境变量,用这个lmstat -c /home/chenpan/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检查license服务是否正常时,会提示未找到命令
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的license如下,都是按照步骤生成的,具体来源于此处http://bbs.eetop.cn/thread-336369-1-1.html
环境变量也改过了,如下
使用这个lmgrd -c /home/chenpan/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也不能启动license,说找不到lmgrd命令,但是上面已经添加了。。。

输入那个lmli2也没有反应。

求大神指教,网上对这个说的比较少,麻烦了。

网友(2015-11-20):
需要安装k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