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eco_netlist之后需要从place_opt重新跑一遍流程吗?

楼主(2015-09-26):
如题,我用ICC做完pr之后,用pt分析了一下,发现需要更换3个buffer,就在ICC导出的网表中做了修改,请问各位大神,ICC在eco_netlist之后,是不是需要重新从place_opt到route_opt重新跑一遍流程?我担心在布线优化的时候是不是会重新插入不想用的buffer?求大神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吧, source eco 后,legalize place ,然后后route eco。。

网友:
数量这么少,手动指定坐标就行

网友:
eco_netlist 适合从修改网表的eco,一般属于大型eco,

如果你只是换3个buffer,只要用简单的size_cell ,  不就行了, 顶多route_zrt_eco
place_opt肯定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2019-08-28):
回复4楼,手动修改坐标是通过哪一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