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具的问题:在FPGA设计中使用代码检查工具的意义有多大?

楼主(2015-09-26):
例如nlint,主要是面向IC的,理论上FPGA也可以用,但有多大必要呢?如果要用到FPGA上的话,需要做怎样的设置呢?请各位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谈谈,给小弟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
nlint太难用,我只在win上用过

网友:
主要是因为IC投片成本大,所以前期需要做很多工作来保证没问题,
但是对于FPGA而言,就有点过犹不及了,工具是能减少出问题的概率,但是时间以及成本的付出也是一同增加的,
就个人而言,FPGA的话,只需要关注本身的综合以及布线的log,没报问题就可以继续往下走,最后有问题再改代码重新综合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其实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想法,现在新版本的quartus里面已经集成了比较简单的规则检查器,对于FPGA设计来说,我个人觉得也许这个已经够用了。但是以前我又记得好像leda里面有专门针对FPGA的检查项,不知道这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