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5中的PLL Design Guide为什么找不到了?

楼主(2015-09-26):
以前的版本在schematic的"Design Guide"下拉菜单中就有。。。15的版本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16-07-21):
同问啊 我的11版本也没有了

网友(2016-09-11):
我也找不到了。。。唉郁闷。。搜了半天,安捷伦网站上说了,2014版后去掉了一些Designguide,说是可以手动添加回去。。但是就是没有提供方法和资源。。。

网友:
你可以到下面这个帖子去下载第8章的例子,然后在你的ADS里头导入(版本转换)。File--Convert Project,一路next就行了。最后有警告,不用管。
http://bbs.eetop.cn/thread-274197-1-1.html

网友(2017-05-05):
已然不行啊

网友(2018-04-18):
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2018-07-04):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9-02-08):
回复 网友A:
多谢老哥

网友B(2020-05-05):
在安装目录下的design guide -project 下面各个功能目录下有压缩文件,解压后安装即可。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B:
在安装目录下的design guide -project 下面各个功能目录下有压缩文件,解压后安装即可。 ...

您好,请问下对应的压缩文件名字应该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