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vcs source后提示setenv命令找不到

楼主(2015-09-26):
《uvm实战》源代码使用前需要配置setup文件,因为装的是vcs,就配置setup.vcs文件。它的内容是:

#!/bin/csh

setenv VCS_HOME /opt/vcs/E-2011.03
setenv UVM_HOME ~/uvm/uvm-1.1d
setenv WORK_HOME `pwd`
setenv SIM_TOOL VCS
set path = /opt/vcs/E-2011.03/bin ${WORK_HOME}/bin $path
set path = /eda/synopsys/vcs/bin/vcs $path

最后一排是我自己输入的,路径是输入which vcs 得到的。运行source命令后提示以下问题,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排是我自己输入的,格式正确吗?

网友:
先进入csh再说, bash不一样的,用export 这种命令

网友(2020-03-02):
Shell 既是一种脚本编程语言,也是一个连接内核和用户的软件。
2楼已经说了,键入csh切换Shell即可。

网友:
几经有两个回帖解答了,目测楼主还是不会。我也发过同样的帖子,还是懵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