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4 intall issue

楼主(2015-09-27):
I install Calibre2014.4 on Centos7. And there are some fault information.

(mgcl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  Calibre Interactive - LVS  v2014.4_18.13    Wed Nov 5 16:04:06 PST 2014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1996-2014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
//  Running on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3.10.0-229.14.1.el7.x86_64 #1 SMP Tue Sep 15 15:05:51 UTC 2015 x86_64
//  64 bit virtual addressing enabled
//
//  Starting time: Sun Sep 27 00:05:14 2015
//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I had set the .bashrc and lincense.dat and not run patch.

网友:
同问哈,我也是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你那边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解决。

楼主:
发帖时是在linux下,没有中文输入法。再把问题描述一下。在EETOP上找到下载地址下的2014版本的calibre和license。
1. 在windows下用自己电脑的MAC地址按装license生成方法生成license.dat文件,并在文件头上加入两行,关于MAC地址和lmgrd路径的信息。
    这里有个问题,网上看到这两行信片如下:

  SERVERHostID 000c29a0ea39 27000

  VENDORmgcld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lib/mgcld
我生所的license.dat里是这样的

  #SERVER HostID 000c29a0ea39 27000

  #VENDOR mgcld

首先两行注销的这种试了,不好使。再按照以前版本的方式,把这两行用上,去掉#
  HostID我用的Localhost,Localhost.localdomain和192.168.0.106(我的机器用hostname命令查看是这样的一个名称)三个都试了,都没有效果。
  第二行Vendor用2014的license生成文件生成时,后面是没有信息的。我加了相应路径试了也没用。
2. 在linux下安装Calibre,一切都正常,没有出现缺少库文件的情况,网上给提供的几个RPM都没用上,可能是我装5141的时候缺文件已经安装过了。
3. 设置环境变量。路径我也仔细检查过。没有路径错误。
4. 将生成的各种版本的license.dat文件放在Mentor目录下。
重新启动电脑。
启动calibre -gui&就提示前面发的帖子的问题。

这里在网上看的文章说需要运行./Patch那个文件,就是./sfk …………那个命令,我运行了,报错,说我那个命令有错误,我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运行不了有没有影响。

另外我又从2011版的caliber破解件中找来两个文件(文件名忘了,类似lgmc lmgc_sych这类的),用他们替换掉相应目录的文件,再重启后启动Calibre,这次提示错误变了,但还是启动不了DRC。提示我mgcld版本不对。
我也在Centos7上试装了2008版,2009版和2011版的calibre,步骤都一样,都启动不了。

网上也看到有人出现类似问题,是license.dat的权限问题,我设成777了也不行。

在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之前发帖是在linux下,没有中文输入法。现把问题再详细描述一下。
1. 从EETOP上找到2014.4的资源和破解。
2. 在windows下用自己的MAC地址生成license.dat文件,并在Linux下放置在Mentor目录下。其中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带
#SERVER HostID 000c29a0ea39 27000
#VENDOR mgcld
这两行信息了,但给注销了,并且第二行还没有具体路径。用以前版本的破解是不带这两行的。要自己填加。
我将生成的license.dat的这两行信息做了多种变化。最后启动时都不对。
一是用现有生成的信息不变;
二是改为
SERVER Locaelhost 000c29a0ea39 27000 (这里hostID做变化。)
VENDOR mgcld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lib/mgcld
三是改为
SERVER Locaelhost.localdomain 000c29a0ea39 27000 (这里hostID做变化。)
VENDOR mgcld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lib/mgcld
四是改为
SERVER 192.168.0.106 000c29a0ea39 27000 (我用hostname命令查看主机名显示的是这个,类似IP地址一样的数字)
VENDOR mgcld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lib/mgcld
3. 安装calibre到指定目录,安装过程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出现库文件缺失的提示,可能是我安装IC5141的时候已经安装了相应的库文件。
4. 设置环境变量。
MGC_HOME=/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
CALIBRE_HOME=/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
MGLS_LICENSE_FILE=/EDA/Mentor/license.dat
PATH=$MGC_HOME/binPATH
5. 执生PATCH命令,
./sfk rep -yes -pat -bin /5589E557565381ECD00000008B5508/31C0C357565381ECD00000008B5508/ -bin /5589E5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33C0C3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 -bin /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33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 -dir ./
这是在一个PATCH文件中,我执行时报错,说这个命令不对,不知道这个命令有没有用。
6. 设置/etc/rc.local自启动

经过以上操作后重启电脑,启动calibre -gui&,就出现1楼所示的问题。

网上看到有人安装出现同样问题,是license.dat权限不够,我改为777权限还是不行。

之后又从2011版的破解中找来那两个需要替换的文件(忘了名字了,类似于gmlc和lmg_sych)替换相应目录的文件。再重启电脑,启动calibre,这回报错变了。还是启动不了。报错说mgcld版本不对。

按网上说的方法安装了2008,2009和2011版本的calibre都运行不了。有报和CentOS系统不兼容的,有报mglcd版本不对的。

大侠们帮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谢谢!

网友:
解决了,和(mgcl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没有关系;还是和patch有关;我估计patch都是破解32位里面的,找一个破解64位的就可以;
另外我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路径放在最前面了,多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你的PATCH文件共享一下吗?

楼主: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原来是我在做PATCH的时候不是用root帐号运行的。改用root帐号PATCH后calibre启动正常了。

网友(2016-02-20):
楼主的patch可以共享下么?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7-01-16):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否将最新的calibre的oatch共享下,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23-04-04):
引用 楼主:
之前发帖是在linux下,没有中文输入法。现把问题再详细描述一下。
1. 从EETOP上找到2014.4的资源和破解。
2 ...

license生成器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