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上的buffer删不掉,[求助]

楼主(2015-09-27):
在cts阶段,工具识别到clock上的buff,认为这个clock是已经CTS过的了,就没有对这个CLOCK进行长tree。查找之后现在用的原始网表中就带有clock buff,想到的方法是删掉这些buff,但是deleteClockTree -all发现如下信息:
我以为是这个buf是fixed,我找了一下这个cell,查了一下他的属性是placed
为什么还是删不掉呢,求大神解惑。万分感谢,我已经试了两天了。。。
还有为什么我做ecoDeleteRepeater也删除不掉呢。

网友:
应该是其他level的clock 造成的,cksynthesis -check -trace 抓出没有长tree的路径 用changeInstName 替换一下名字看看。

网友:
changeClockStatus 需要使用吧, 全部改成-un*** 状态

楼主:
谢各位大大的回复,后来经过try,用高版本的方法deleteClockTree之后能删除clock上的buf。

楼主:
怎么让帖子变成已解决啊。。。。

网友:
修改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