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中的电阻分配方式

楼主(2015-09-27):
对于有运放的带隙基准电路,用电阻使三极管中的电流相等,那么下面的图中,有R3和没有R3会有什么影响吗??(除了R3可以用来修调外)

网友:
i=Vt ln n / r 电流与上面电阻无关。电压自然有关。

网友:
使运放共模输入电压减小

网友:
除了微调没什么好处,如果不调就拿掉。它会让运放的offset对输出影响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为什么R3会让运放的offset 对输出影响更大??

电阻构成的比例系数是不变的,都是等于Vt*ln(n)的系数,那么影响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看看Opamp的offset到输出的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