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0.13的1.5V电源电压的工艺电路工作在1.8V电源下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9-27):
对于0.13的1.5V电源电压的工艺电路工作在1.8V电源下会有什么影响??
电路工作的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影响?工作的时间长了是不是整个芯片的漏电流会增大?(对于一百万门左右的数字电路来说的)

网友:
除了耐压,整颗IC寿命也应该有缩短,请foundry帮忙评估。

网友:
貌似还可以将就使用!20%的电压!

不过寿命,和高温高湿条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