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突发传输里面的回环突发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28):
总线说明里面提到"对于回环突发,如果传输的起始地址并未和突发(x拍)中字节总数对齐那么突发传输地址将在达到边界处回环。例如,一个四拍回环突发的字(4字节)访问将在16字节边界回环。因此,如果传输的起始地址是0x34,那么它将包含四个到地址0x34、0x38、0x3C和0x30 ",这最后为什么回到了0x30

网友:
Use these equations to determine addresses of transfers within a burst:
• Start_Address = ADDR
• Number_Bytes = 2SIZE
• Burst_Length = LEN + 1
• Aligned_Address = (INT(Start_Address / Number_Bytes) ) x Number_Bytes.
Use this equation to determine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Address_1 = Start_Address.
Use this equation to determine the address of any transfer after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Address_N = Aligned_Address + (N – 1) x Number_Bytes.
For wrapping bursts, the Wrap_Boundary variable is ex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wrapping
boundary:
• Wrap_Boundary = (INT(Start_Address /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x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If Address_N = Wrap_Boundary +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use this equation:
• Address_N = Wrap_Boundary.

上面就是公式,比如说4字节,Number_Bytes = 4, Burst_Length 假设等于4,开始地址0x34
代入公式就算出来了,int是向下取整,详细的参考AXI的手册

网友:
楼上没错就是太复杂。
4字节回环就是addr[3:0]每次+4,高位addr[31:4]不变
0x3c = 0b0011_1100
[3:0]加4 => 0b1100(0xC)+0b0100(0x4) = 0b1_0000(0x10)
高位0x3不变,低位替换为0b0000。
就是0x3c->0x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懒,直接ctrl C + ctrl 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算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释,多谢啦

网友(2016-04-12):
其实四拍burst的字操作,就是要求burst地址4X4=16字节对齐,不能跨越16字节的地址边界

网友(2016-12-0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图中的八拍回环突发地址跳回到了0x20,为什么不是从0x3c到0x40,0x44,0x48,0x4c,再跳回0x30?

网友:
对于一个wap8的burst transfer,wap的区间长度为8x4byte=32bytes。所以:
第一个wap8区间的范围是0x00~0x1F
第二个wap8区间的范围是0x20~0x3F
图上所画的burst wap8 transfer在0x3C之后越过0x3F这个边界,所以就就回到0x3F所在wap8区间的边界起始处(0x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多谢解答!

网友(2017-06-22):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种回环突发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每次回环的地址都是重复的,那么之前写入的数据不是被覆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