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lar调制的一个细节问题

楼主(2015-09-28):
在polar调制里面,ADPLL的结构,对于8DPSK或者PI/4 DPSK这样子的相位调制, 具体如何实现?有没有好的文献介绍这里的算法如何实现?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做上面两种相位调制时,直接对ADPLL变化DCO输出频率(当然ADPLL输入做补偿,让ADPLL环路依然锁定), 通过变频实现相位变化,但数字解调那边认为我们直接变频,只是相位斜率发生变化,而他们要求的是相位突变90C这样子,目前我们想的的直接变频实现相位调制不符合他们的解调要求。 我看一些文献,都提到pre-distortion, 我猜测应该这里做了什么处理,保证后面的相位调制通过直接变频率实现,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这里的一些细节。 或者究竟如何实现这种polar的相位调制发射?

网友:
频率相位都是不会突变的

楼主:
那8DPSK,PI/4DPSK这样子的相位调制,在2M symbol rate上,一下子相位变180或者90,怎么实现呢?
难道是在26M(我的晶振频率)上变几次,然后体现在2M上是突变? 数字那边的同事模型发现这样子解调有问题。

   我们现在直接调节频率控制字,频率应该算是突变。

   你说的相位频率都不突变,怎么理解呢?

楼主:
目前看到的所有的ADPLL, polar调制的文献,都是提到,直接变频实现相位的调制,我们现在系统这一块工作频率13MHZ, 13MHZ下我们送出一个调制的相位信息,经过ADPLL转化为频率送过去。数字那边认为我们这样子做,得到的相位变化是一个delta F*1/13M的相位变化,并且在这个13M内,相位是斜线逐步增大的,他们数字解调期望的方波或者说阶梯型,我们做出来的是三角锯齿形。所以解调有问题。
     但我看文件,都是这样子实现相位调制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做过这一块,能告诉我该怎么理解这里吗?

网友:
我前面说错了,psk里相位是不能突变的

你们数字解调的人怎么会想到直接调制解调都用方波,都应该有成型滤波的啊(pulse shaping)
方波这种时域有限必然频率无限是物理上不能实现的。这难道不是数字通信里面的基本内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描述也不清楚,我其实是做polar 调制,用ADPLL 2点调制实现相位调制,想实现8DPSK这种相位调制。     他们数字那边负责解调的认为,在相位上,我们调制出来的那个相位应该是阶梯型的,而我们用2点调制做出来的(因为两点调制直接变频出去的),他们认为是锯齿形的,我这里是指相位是这样子形状的。 不符合他们解调的要求。

网友(2024-03-28):
请问下这个问题,楼主后来有思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