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 layout时Matching MOS 和R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关于IC layout时Matching MOS 和R的问题。究竟为什么需要Matching MOS ,Matching MOS 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制程上的影响大吗?

网友:
主要是看由失配引起的失调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是否可以容忍吧。比如,差分输入,电流镜等都要做好匹配的,且是中心对称。版图是一门艺术,一般而言,如果不是面积限制的话,整体上做的对称,无论是对单颗die,还是对一个批次IC,影响还是蛮大的,实践中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