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unc 下的sdc和scan下的sdc

楼主(2015-09-28):
两个sdc有什么区别,书写时应注意什么呢?大家讨论下。另外CTS前后两个sdc是不是都要修改下呢?

网友:
主要是mode不同的配置吧, case analysis要写好,使得两种mode都是看不同的path

cts前后的修改是后端的事情,主要是配合cts的生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版主回复,我就是从后端的角度问两者的区别的。

网友:
sdc是前端给的, scan和func是2个模式,不同的path和mode啊,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听,就认为是字面上的不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