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路的RTL电路图

楼主(2015-09-28):
如图所示,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图看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传上来是个什么鬼,我说一下吧,就是输入i只要有一个周期(大于等于一个)高电平(或者上升沿),输出就输出两个周期的高电平,要求电路图只用一个寄存器实现,我只能用两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