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双采样/采保问题

楼主(2015-09-28):
SAR ADC利用内部DAC的电容阵列进行采样,不额外增加带OP的S/H。要求实现同一时刻对两个输入信号进行采样V1、V2,然后逐次进行转换。求助这个DAC阵列和开关应该怎么搭,有没有相关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 New 12-bit Fully Differential SARADC for.pdf (6.82 MB , 下载次数: 548 ) Fully Differential ADC with Rail-to-Rail.pdf (926.26 KB , 下载次数: 32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啊!不过我粗略先看了一下,是讲全差分结构SAR ADC。我的思想是同时采样进来的V1、V2都是单端信号,先对V1进行转换,后对V2进行转换,产生2个输出码。

网友:
那就放两个一样的saradc,第一个使能时,第二个不工作,第一个出了EOC信号,第二个使能,第一个不工作~

网友(2016-07-14):
2楼威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想用一个ADC实现两个不同输入的采样呢,为何不直接用两个同时采。。。

网友:
这个不可能的,最起码你电容阵列要两个才可以。

这样子还不如有个采样保持电路呢。

网友:
全差分结构SAR ADC !!!

网友(2016-10-18):
楼主这是说的双通道ADC吧?

网友:
感谢二楼的资料

网友(2017-12-04):
关于SAR ADC的双采样/采保问题

网友(2019-07-04):
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加SH来实现

网友(2024-04-20):
请问楼主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不,现在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