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或PT中什么命令可以修noise

楼主(2015-09-28):
PT或ICC中有没有命令可以修 noise的?如下所示,noise有违例

网友:
upsize driver ,和修transition一样的,或者插buffer , noise产生的原因就是trans 太弱,受到旁边net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是人工修,有没有命令可以直接修的,版主,类似PT中 fix_timing_eco修setup和hold 一样

网友:
没有,
太懒了吧,连这个也要工具自动?

网友(点评):
这不能算懒。。。

网友(2016-08-16):
具体可以深入研究

网友(2021-02-18):
icc里面有个focal_opt -xtal_reduction_net 可以试试

网友B(2022-09-27):
想请问如何在pt或者inn里面报noise的命令去fix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如何在pt或者inn里面报noise的命令去fix他

PT中可以修的,用命令fix_eco_drc -type noise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