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 layout中怎样快速选出所要的instant(它们重叠在一起))

楼主(2015-09-28):
在virtuoso layout中怎样快速选出所要的instant(它们重叠在一起)

网友:
shift+s  , 选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hift+s是保存啊

楼主:
有谁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我在Laker中按空格键,窗口最下面会有Select Info*,连续按,直到显示自己想选的Cell之后。 然后按Enter确认。在Virtuoso中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的功能呢?

网友:
XL功能 选中schematic中的器件,版图中对应的管子会选中

网友B(2021-10-12):
在你重叠的地方右键一下,  ,点击它,会得到这个地方存在的所有能选择的层或者instant,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的东西,如果需要多选,可以点击这条虚线,选择框就会独立出来,就可以多选了。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B:
在你重叠的地方右键一下,,点击它,会得到这个地方存在的所有能选择的层或者instant,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 ...

牛逼克拉斯